三菱(Mitsubishi)PLC
FX2N RAMP指令探讨

楼主(2009-09-02):
使用FX2N编程时,在使用RAMP指令时,数据输出仅有2中方式,即由M8026控制的两种方式,如图
在使用中有一些局限性,如当设定值发生改变时,使用M8026=1时,就无法改变输出数据啦!
现在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即无论设定值如何变化,斜率指令输出数据都按斜率时间发生变化,不论是设定值增加或者减少都可以,程序如下,请各位高手指点:
图中D102和D100由上位机设定,D103初始值为0,

楼主:
人气不旺!还需努力!

网友:
这个指令没用过,一般用在哪方面?

楼主(2009-10-05):
调速控制、流量、压力、温控等等方面

网友A(2010-11-11):
这样不可以吧,用变址操作呢:RAMP D100 D200 D105 K0V2

楼主:
仿真是可以的,实际没有试过。

网友B(2011-03-15):
为什么我用这个指令的时候 第三个操作数的值就是扫描一次之后的值 而且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