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故障与排除方法

楼主(2009-09-02):
售后维修尽在显示屏宝典行网http://net-display.net/

http://net-display.net/TradeNews/ViewTradeInfo.aspx?InfoId=1405

一、 无信号输出

原因是控制卡电压不正常,扁平电缆插接方向不正确,发送、接收卡、检查后,将电压调至正常值,卡的问题,更换。

二、整屏抖现象

一种是控制卡,多媒体卡地址不对,重新调整或更换。

另一种,如整屏有轻微抖动现象,是由于显示屏电源功率不足,可测量电源是否正常,如果电源电压低于190V,请调至正常,如电源电压常,请与专业工程师联系。

三、 全屏亮线

原因是微机死机或断电,控制系统没电源.重新启动微机。

四、局部显示板不亮,而其后均为一条长亮线

原因是向该板提供5V电源的开关电源没有输出,即电源故障,可先关闭屏幕,测量5V电源与0V之间是否短路。(正常为15Ω左右,低于12Ω可以为短路,如果短路查找短路所在,如果阴值正常,说明该电源已损坏,须更换之。

五、 显示单元两行点不亮

原因是行管4801.或者4953不正常,须检查更换。

六、如果开屏瞬间计算机掉电

原因是电源功率不足,且计算机与显示屏所用为同一路,因些建议用户显示屏单用一路电源,以免对计算机产生电干扰。

点阵数码混合屏故障:

(1)整屏抖动、闪烁

原因是机内卡,T型卡不正常,更换卡。

(2)数码部分亮度不对

T型卡电位器调整不误或损坏要重新调整,更换T型卡。

(3)某行股票异常亮,行短路要排除。

(4)LED某处不亮、有虚焊或LED坏,补焊,更换LED。

(5)行情显示位置错误,T型卡地址跳位错误,更新调整。

全彩屏故障:

如果屏幕出现全白或花屏现象,有两种处理方法:

(1)运行一次驱动软件

(2)确认信号线是否插好。

如果显示屏出现全黑等无数据显示,检查电源是否开启。

如果屏某一区域出现花屏,检查屏幕后面扁平线是否插实。如室内屏出现某一行常亮或不亮,是显示板的三极管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