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FB41块问题请教(在线等)

楼主(2009-09-02):
我最近新跳了一家公司,以前用的都是小型PLC但这里用的都是S7-300

最近接了一个项目要用到FB41别的块都编完了,就是FB41的给定量和反馈量不知道怎么设置,是0-100
还是0.0-1.0

网友A:
随便都 行的,只要是同一单位级别的就行吧,大于100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