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电梯的想法

楼主(2009-09-02):
只是一个想法,还是不很成熟,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谢谢~

现在电梯都是起点叫梯,为什么不能终点叫梯呢?说一下大致的想法:

在起点楼层不是上下按钮,而是直接输入你想要到达的楼层。这样通过电脑算法统一分配,找出一个最优的电梯走法,这样不好么?

请指教~

网友A:
不妥啊

如果楼层较多  外护板上的指令输入岂不要很多?!

网友B:
这样岂不是每层都要安装一个人机界面,如果你是设计师你愿意去做提高成本但却没有实际意义的事吗

网友C:
无语 我还说什么终点叫梯呢

照你想法 不过是电梯内楼层按钮板放外面而已

那每层都得放一个,成本和只放一个上下的按钮板相比还要说

楼主:
误解了,各位。实际上我这个想法已经很长时间了。

打个比方:

2楼有人叫梯,上行至6楼;

电梯在5楼;

4楼有人叫梯,下行;

2楼叫梯之后,4楼叫梯。你们说电梯应不应该停?

这样根据4楼的乘客到几楼。如果4楼到2楼或2楼以上,比如3楼,电梯就可以顺载;如果4楼乘客叫梯到1楼,那么因为2楼先叫梯,满足优先法则,电梯不停,直接到2楼。

我说明白了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叫梯的时候没有办法决定电梯该怎么走,只有决定了终点之后,经过计算机计算,才能得出一个最佳的算法。

这样计算出来的电梯行程,才应该是最佳的路线。至于怎样实现,那倒是后话。其实也很简单,你们家里楼下如果有电子门,那种带键盘的呼叫器就可以当作每层的叫梯面板。至于细节,都可以商讨。

我说明白了么?请指教。多谢~

网友D(2009-10-13):
朋友你说的这种情况,市场早就推出啦!很简单的道理,就像计算器一样按多少都没问题!

楼主:
哦,是么?孤落寡闻了,看来我生的太晚了~

在哪里有啊?没看见过~

网友E:
哦,是么?孤落寡闻了,看来我生的太晚了~

在哪里有啊?没看见过

网友F:
满足优先法则,很简单的道理

网友G:
   早有了   用PLC就可

楼主:
道理的确很简单,可是实际应用中有么?

网友H:
仁威科技NSD系列工业键盘,轨迹球

仁威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人机界面(键盘、防水键盘、硅胶键盘、轨迹球、工业轨迹球、防水轨迹球、滑鼠、Hulapoint、工业鼠标)、特种计算机配件、工控配件(电子盘、宽温硬盘、工业显示屏、工控主板)的 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位于深圳华强北高新科技区,欢迎新老客户莅临指导

地址 :深圳市深南中路统建楼1栋704室 邮编:518028
Addr: Rm 1-704 Tongjian Bldg. Shennan Middle Road
Shenzhen Guangdong P.R.C. 518028
************************************************
Tel: (86-755) 83654991 83634093
Fax: (86-755) 83650947
http://www.nsdtech.cn

陈先生 电话:13480133974

楼主:
哦,你说操作键盘啊,那早就有了。我说的是新算法,在电梯中应用的新算法。算法简单,但是应用还没有。

网友I:
如果是一台的话,正常操作状态下是不会反向停车的,这是所有电梯厂家都这么设计的。如果是多台(台数大于,等于3)的话,群控的派梯算法每家都是不一样的,但原理都是以运行时间为标准,以运行到大堂楼层为标准楼层。如果长程运行总时间时小于近程运行总时间(总时间包含开关门时间,加减速时间),就会出现就近不停的现象。这也并不是电梯不智能。您所说的外呼加选层按钮的话对电梯控制部分计算处理的硬件标准就会要求很高,成本固然是一方面,具体程序和算法也需要重新编辑,我想没有哪家电梯公司会投入那么多成本的。

楼主:
哦,我明白了。可是现在的电梯有很多算法都不合理,有时候眼看着电梯路过不能坐,很急人的~

网友J:
IPC电梯回馈节能产品

一、升降电梯节能原理及优势
采用变频调速的电梯启动运行达到最高运行速度后具有最大的机械动能,电梯到达目标层前,要逐步减速直到电梯停止运动为止,这一过程是电梯曳引机释放机械动能的过程。
升降电梯还是一个势能性负载。为了均匀拖动负载,电梯曳引机拖动的负载由载客轿厢和对重平衡块组成,只有当轿厢载重量约为50%(1吨载客电梯乘客为7人左右)时,轿厢和对重平衡块才相互平衡,否则,轿厢和对重平衡块就会有质量差,使电梯运行时产生机械势能(电梯重载下行和轻载上行)。
电梯运行中多余的机械能(含势能和动能),通过曳引机和变频器转换成直流电能储存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的电容中。此时电容就好比是一个小水库,回送到电容中的电能越多,电容电压就越高(好比水库水位超高),如不及时释放电容器储存的电能,就会产生过压故障,造成变频器停止工作,电梯无法正常运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变频调速电梯均采用电阻消耗电容中储存电能的方法来防止电容过压,但是电阻耗能不仅降低了系统的效率,电阻产生的大量热量还恶化了电梯控制柜周边的环境。电梯回馈节能产品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使用IPC电梯回馈节能产品后,能有效的将电容中储存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电能回送到电网。节电率达15%- 40%。此外,由于无电阻发热元件,降低了机房的环境温度,同时也改善了电梯控制系统的运行温度,使控制系统不再死机,延长电梯使用寿命。机房可以不再使用空调等散热设备,可以节省机房空调和散热设备的耗电量,节能环保,使电梯更省电。在许多场合,节约空调耗电量往往带来更大的节电效果。
公司: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业区中国有色大厦13楼
联系人: MR 古 Mob: 13798424649
传真:0755-83416757
Http://www.ipc88.com

网友K(2010-01-21):
在电梯群控中已经有了,迅达就有这样的设计据说还是专利,(不知道真的假的)就符合楼主的要求,但是就是成本比较高而且要是真的有专利的话就不能用了

网友L(2010-08-18):
我以为这种优先选择不太理想,这样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增加了电梯的运行时间,还是顺向载客设计理念好些

网友M:
好像这样的程序叫做开放性程序,要求的法则没有尽头的。

网友N(2010-09-28):
这不是一个问题,电梯的运行方向只有两个,轿厢只有一个,无论如何计算,总要欲上先下,欲下先上。如果是一部以轿厢代替对重的话,从节能的角度看是存在一个这样一个算法的。

网友O:
如果三四五楼都有人叫梯,而且都是向下的,那上六楼的那个不是得崩溃吗

网友P(2011-04-27):
这个确实是满足了‘1’,就不能满足‘2’

网友Q:
楼主的想法是不错

网友R(2011-07-06):
不错,不错 , 想法很好 , 我担心一点 , 所以的 想法就是为了用户简单方便的操作,  你这不是增加了 操作的步骤了么?

假设楼层很高,  且 不是每一层都停的话 可以考虑这个效率问题!

网友S:
哈哈,如果有个60几层楼,搞不好一天都上去不了

网友T:
“在起点楼层不是上下按钮,而是直接输入你想要到达的楼层。这样通过电脑算法统一分配,找出一个最优的电梯走法,这样不好么?”

1、你已经这样做了,而不是一个想法;

2、他的算法就很科学,也是统一分配的,只不过他的分配原则不一定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U(2011-09-01):
     这个想法不难实现,也有其优点,但每层都要安装人机界面,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的。安装就很困难;人机界面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那可靠性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V:
楼主:这个想法我觉得满足了优先算法,但不是电梯会很累,你只是在小范围内小范围人的方便,从整体运行上讲是不行的,这样电梯上上下下的也加快老化啊。我觉得还是现在的运行方式比较科学。

网友W(2012-01-19):
轿内指令优先于厅外指令

网友X:
要是电梯口有10个人分别要到2,3,4,5,6,7,8,9,10,11层呢??呵呵呵

网友Y:
对这一行不熟。

网友Z(2012-02-21):
讲了半天楼主就是想插队。如果是买火车票的话,肯定有人挥舞着拳头叫你:“滚到后面排队”!!!

网友Z:
引用 网友M:
好像这样的程序叫做开放性程序,要求的法则没有尽头的。

19楼说得对。顺行优先不要了,呼叫优先也不要了。就好像?+?=100啊。如果你问幼儿园小朋友,回答1

+99 你得夸她聪明。但问程序员.............

鉴于以上原因,建议楼主找一超级快递把电脑发回唐朝,从唐朝开始编程。到现在来和我们讨论。但我估计意义不大,一农民从唐朝开始种地到现在还能在北京买一房,但楼主那程序就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AA:
这样电梯有了啊,不过还是支持有想法就好, 这样就有进步!

网友AB(2012-03-23):
我见过这样的电梯,还行,不错,你的想法也很好

网友AC(2012-10-23):
我想说这个早就有了,大型写字楼里面第一层都是输入面板,会自动选择合适的电梯过来

网友AD(2013-04-13):
这个不新鲜,但是只适合大型写字楼,宾馆等。但是不好推广就像楼上说的迅达是已经有了但是还是用的不多。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用法,要是不是业内的人士或者对电梯不是很熟悉的人就不知道电梯怎样乘坐了,好多人会傻在电梯厅里的,这个想法在群控中是会节约好多侯梯时间的。但是不好推广,迅达是有但是实际用的不多。

网友AE:
没有人去做的想法不一定不是好想法,关键是如何做的更加“傻瓜”,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坐上这种电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