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伺服电机选型问题---熟悉西门子电机的请进。

楼主(2009-09-02):
我在西门子的06年的选型手册上选择伺服电机,看到有两个参数:Staic torque 和Rated torque。我想问下那个静态转矩是什么意思,如何正确选择该参数。还有西门子的伺服电机1FT系列和1FK系列的电机有什么区别和各自的应用场合.

楼主:
西门子官网没有人回答,工控网也是一样。自己顶一顶

网友A:
应该是电机堵转时候的转矩,您在确定以下。

楼主:
高手呢,大虾呢,出来说说撒。大家不要都“退隐江湖”了。

网友B:
伺服电机的速度转矩曲线在额定转速之前基本是一条斜向下的曲线(斜率较小),在最高点(速度为零)的时候,转矩是最大的,也就是所说的静态转矩,到了额定转速的时候对应的就是额定转矩,过了额定转速后,特性变为恒功率。

网友C:
Static torque 应该指的是堵转转矩,一般用Stall torque表示。符号是国外用Ts,国内用To

Rated torque指的是额定转矩,符号国外用Tr,国内用Tn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转矩,计算实际需求值,再留出一定余量就可以了。额定转矩需要多大?最大转矩需要多大?有无过载?过载时间多长?速度要求如何?控制方式如何?等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

网友D(2009-10-21):
西门子伺服电机交流:http://www.simo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