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故障修复问题

楼主(2009-09-02):
我遇见PLC在工做中,机器停车后在启动是,台达PLC就只有输入没有输出了,经过厂家的指点把X5 X7短接后,在按下启动停止按钮一段时间后故障消除,请问着个短接点是编写梯形图编上的,还是PLC的系统中原有的复位点

网友A:
这个是自己在梯形图中写的.

网友B:
这应是程序编写中的。

网友C:
一般是厂家做的 手法而已

网友D:
哈哈,又一个厂商忽悠用户..............

网友E:
这应是程序编写中的

网友F(2009-10-11):
这是程序编写的原因,是厂家想过了维修期过后在来赚你的钞票

网友G:
看来是设备生产厂家怕买家拉了设备后不付钱做的预防措施

网友H:
编写梯形图编上的!!!!!!!!!!!

网友I(2010-06-12):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设备生产厂家怕买家拉了设备后不付钱做的预防措施

呵呵~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