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怎么测好坏?

楼主(2009-09-02):
那位大侠知道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怎么测好坏啊??

谢谢了!~

网友A:
马达端子连线拆掉,什么线都不要接,上下两排端子,同排端子是同速组的,看你用什么方法,测量好坏与单速马达完全一样,检测方法实在太多,给你两个例子用兆欧表测线圈是否对地:大于0.5兆欧没问题.相间测量小于等于7.5KW电机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不要看阻值是多少,看阻值是否平衡,1个欧姆以内好的,大于1个欧姆就有可能匝间有短路,最好的方法就是测电流7.5KW以下可以直接上电测电流平衡,前提电源电压要平衡.相差0.5-1A问题不大.中大型电机要降低电压输入测电流平衡.教你一个土办法用交流电焊机,两排端子一排拼接接电焊机一端子,另一端分三根线分别接电机另一排端子,接通启动电焊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根输入电机端子的线,电流平衡就是好的.匝间短路的电机电流是不平衡的.

网友B:
双速电机有两种,一种是绕组抽头的还有一种是双线圈的.绕组抽头的也分两种为星形低速--双星高速和三角低速--双星高速

网友C:
如果你是维修电工,请你看看双速电机的两种接法,再根据“欣欣向荣”得方法应该可以知道怎么做,不过要考虑电机的绕行方向判断电机的头尾,再来做。

网友D(2010-05-01):
接通380V后,要测量双速电机的空载电流以确认是否正确!!!!

黄昏?

网友:
不能确定电机的好坏就不要给电机通电,使用兆欧表测量电机出线端子,大于0.5兆欧电机就没问题。

网友E:
对不起,刚才发错了。

网友E:
     对不起,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