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如何出理欧姆龙增量型的编码器

楼主(2009-09-02):
三菱的PLC FX2N-128接欧姆龙的增量型的编码器。三根线的(一正一反一个复位)如何在程序里编程才能变成0-360.

绝对型 的编码器是用格雷码的逆转换处理的,不知道增量型的是如何处理的。特请教各位大侠们。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A:
直接买一绝对型编码器,程序无法变出一个绝对型编码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增量型的编码器在程序里做出0-360°出来。

网友B:
脉冲对应角度?

比如1000对应360?

楼主:
我知道怎么处理了:用反格雷码指令就行了。

网友C:
呵呵,看来上面都不是很了解!   应该是把增量编码器 的值保存到掉电保持区!   我就做过这样的程序!  每次上电,把增量编码器的值清零! 然后把当前值+ 上, 上次保存的值,不就行了!

网友D:
楼上果然高见啊!!!

楼主:
原来那么麻烦,我想用反格雷码指令做,如果掉电的话。再重新读取编码器的信号就行了。我对编码器还不是太了解,谢谢5楼的弟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