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失压问题求教!!

楼主(2009-09-03):
前天由于下雨打雷,公司大部分的变频器都有出现了失压保护动作,影响生产。公司前期投入的十几万的防雷工程,没有启到保护作用。据分析是由于打雷时,线路产生过高的电压。线路经避雷器对地放电,使线路瞬时失压。造成变频器失压保护动作。但目前还没能想出解决的方案。在此还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加大变频器的滤波电容,或者上南京国臣的DC-BANK

网友B:
不应该是失压保护,应该是瞬间过电压保护,雷击瞬间产生过电压干扰,造成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C:
在来一个涡街流量计

网友C:
ls的涡街流量计是什么啊。

网友D:
打雷的时候,会造成电压波动,使变频器的保护回路动作。

网友E:
雷很难防范!只能预防!谁也不敢说能绝对解决掉!

网友F:
对:郭庆党 关于

不应该是失压保护,应该是瞬间过电压保护,雷击瞬间产生过电压干扰,造成保护电路动作。

内容的回复:由于打雷时,线路产生过高的电压。线路经避雷器对地放电,使线路瞬时失压。造成变频器失压保护动作。变频器显示全是失压。

网友:
这个式压确实比较难防范,不过可以在变频参数上进行部分调整。例如掉电再启动开启,式压情况下就可以解决了,不过请仔细查询相关的注意事项!

网友G:
打雷时很容易造成线路瞬时失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晃电",很难完避免.晃电发生时就导致电动机或变频器失压,影响正常生产.深圳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防晃电控制器,能够确保在晃电发生后,对事前在运行的电动机或变频器自动重合,从而保障生产的连续进行.可参考以下资料:

深圳市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防晃电”及“自起动”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探索,在总结自70年代起各种自起动技术的基础上,规避以往种种技术的不足,结合现代电子集成技术的结晶,辅助于严密的逻辑控制,从电网晃电的本质及系统的微观变化入手,研发出DZQ系列电动机重合控制器。
DZQ电动机重合控制器,用于一般电动机和变频调速电机,其并联于电动机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上,当发生备用电源切换或一次重合以及电网瞬时失电(晃电)时,对事前已在运行的电动机进行自动重合,从而保障生产的连续进行。
DZQ区别于常规的机械锁扣式、FS电容储能式、模块微处理器式、工控机+PLC式等方式,而采用继电电子一体化方式,等同于常规电磁继电器控制。
DZQ采用先进的转频率电势比较箝位技术,通过模拟算式和逻辑判式相互闭锁,使晃电响应时间达到40毫秒,有效地解决了瞬时失电“晃电”的时限响应;并通过采用来电品质闭锁再重合的原则,使来电电压的采集精度达1V/220V;能够规避电源故障时振荡的风险,是极为安全的电动机再起动技术。
DZQ可用于电动机分散控制,也可与其他功能闭锁电路组成电动机分批自起动装置。
DZQ有四大系列:
DZQ-A 用于一般电动机自起动控制 单输出接点
DZQ-B 用于变频电动机自起动控制 双输出接点
DZQ-C 用于一般电动机防“晃电”控制 单输出接点
DZQ-D 用于变频电动机防“晃电”控制 双输出拉点

有需求的朋友请联系,闫生,0755-83584015, 13728698403

网友H:
看来防雷工程反应很好呀!做得不错!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不是掉电的问题了,而是炸个一大片!

开启掉电再启动功能,注意掉电时间设置。用的什么变频器?一般是不会因为避雷器放电而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