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端子爆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03):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变频器正、负端子处发生爆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直流那个地方有短路出现。或者毛刺等

楼主:
电路板内部的都没有动过,端子接线也是正确的,应该不会有短路现象的。

网友B:
瞬间过电压,可能造成这种现象,比如雷击或其它设备发生短路故障,都可能使电源电路出现很高的过电压。另外接地不良也会发生类似现象。

网友C:
知道不知道电磁流量计方面的啊。

网友D:
会不会是逆变短路了。

楼主:
不是开机瞬间爆掉的   是工作了几分钟爆掉的,而且是家里试机空载运行的时候,天气良好不可能是雷击,莫名其妙的爆炸,摸不清头脑。我自己怀疑是不是逆变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