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ET200S pfofibus通信ET200和仪表modbus

楼主(2009-09-03):
问题:s7-300和ET200S pfofibus通信,ET200S和仪表modbus协议

应该怎么处理,是在plc上加cp341+doogle还是et200s 的modbus通信口加doolge,硬件狗的作用我理解是提供modbus协议指令,省得自己编写协议。问题是,实际上执行通信的端口是在et200s上,那么ET200S上加的那个串口模块仅仅是为了提供一个485接口吗?

网友A:
1.至于CP341是否可以加在ED200S上,你可以问西门子。但是加载CPU后面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2.硬件狗的作用是你可以使用西门子的CRC校验库。串口模块确实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接口,就像电脑上的串口卡,协议是要自己写的。

网友B(2010-04-12):
请问一下,cp341与仪表是点对点的串口通讯(例如uss),plc与cp341是pfofibus通信,怎样实现,谢谢

网友C:
直接加一个modbus转Profibus网关(NT30-DPS-RS),

将modbus仪表转换为DP从,向ET200一样,挂在Profibus网络上, 不用变程序,在STEP7中组态就行了

网友B(2010-05-21):
硬件以组态好,cp341加在ET200后面,ET200作为plc的DP从站,,cp341与仪表是点对点的串口通讯,plc与仪表间怎么通讯,谢谢。

网友D(2010-06-23):
新品推荐啦!我司现新推出西门子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紫色)
6XV830-3EH10(绿色)
6XV1840-2AH10(蓝色)
6XV1830-0AH10(紫色)
西门子CP5611卡 (6GK1561-1AA00)
西门子CP5611 卡 (6GK1561-1AA01)

前线连器 6ES7392-1AJ00-OAAO(20针) 6ES7392-1AM00-OAAO(40针)
总线连接器 6ES79272-0B12-OXAO(90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OXAO(90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带编程口)
DIN导轨,热插播导轨!CP5611卡,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均特价销售中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呀!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茶小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硬件以组态好,cp341加在ET200后面,ET200作为plc的DP从站,,cp341与仪表是点对点的串口通讯,plc与仪表间怎么通讯,谢谢。

1,你可以加Siemens的modbus硬件狗,费用较高

2,可以直接采用CP341编写通讯程序,费用较低,复制性强(或用cp340)

上海鲁明电气/http://www.shlum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