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分合闸速度降低原因分析

楼主(2009-09-03):
在断路器使用的过程中,调整好断路器的分、合闸速度是保证其安全运行的可靠条件,而正确的测试是检验其速度合格与否,是分析查找速度不合格原因的最直接方法。为此,分析断路器速度的正确测试方法和速度降低的原因。对正确判断断路器的运行有深刻的意义。

一、断路器速度降低的原因分析

1、操作电源

  操作电源是断路器分、合闸的间接能源,操作电源电压过低,在电磁机构操动中,合闸铁芯动作缓慢,降低合闸速度。在液压机构操动中,分闸时分闸一级球阀打开过小,工作缸合闸腔及合闸油管中的高压油不能瞬间释放,使分闸速度有所降低;合闸时合闸一级球阀打开过小,使得合闸油管内压力油建压速度变慢,最终导致合闸速度降低。

2、操作能量

  弹簧机构的弹簧储能及液压机构油压不足导致分、合闸速度下降。气动机构中,如果合闸弹簧失效,合闸速度自然降低。

3、操动机构调整不良

  在电磁机构中,由于辅助开关切换过早,合闸保持信号保持时间太短,两个合闸线圈极性接错,合闸顶杆伸出太短或合闸线圈发热,传动机构卡涩及合闸铁心动作不灵活等,均会引起合闸速度降低。弹簧机构分闸速度降低,是由于分闸弹簧弹力不足或传动连杆卡涩所造成。对液压机构,在操作电压和油压正常时,二级阀分闸泻油孔偏小,可导致分闸速度降低而合闸速度正常;合闸二级下锥阀处节流垫内孔太小,可导致合闸速度降低而分闸速度正常;工作缸与合闸油管处节流垫内孔偏小,可导致分、合闸速度均偏低;如液压机构管路堵塞、二级阀活塞动作不灵活、安装基础使机构和本体安装不良或有卡涩,也会使断路器分、合闸速度降低。

4、断路器本体调整不良

  断路器的超行程偏大、触头压力过大、触指抱得过死将分闸速度降低;缓冲器效果不同、机械传动系统有卡涩等会影响断路器的分、合闸速度。

二、容易产生的错误判断

  断路器的分、合闸速度与其固有分、合闸时间及分、合闸同期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一些现场修试人员认为,固有分、合闸时间或分、合闸同期合格,断路器的分、合闸速度就不会出问题,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根据实际工作中的统计看出,断路器的分、合闸时间往往合格,但它的分、合闸速度却不合格。断路器分、合闸速度不合格,如刚分或刚合速度偏低,会造成燃弧时间拉长,这样电弧高温将使灭弧介质碳化或电游离程度加大,使触头熔焊或烧毁。对于单相断路器,速度的变化对同期的影响不大,而对于三相由联动机构操动的断路器,速度的变化必然引起断路器同期的变化。

三、断路器的正确测速

  实际工作中发现,断路器分、合闸速度和刚分、刚合点的确定方法不统一,如刚分、刚合点有用超行程来确定的,有用电气断开点来确定的。由于采用速度的定义及确定刚分、刚合点方法的不同,必然导致同一测量结果的不同,从而产生错误判断。因此严格执行规程,统一分、合闸速度和确定刚分、刚合点的位置对正确测速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