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7 200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09-09-03):
分少,全送了!

一。。 关于CSR(顺序功能继电器),我在网上没找到完整的教材。看到的教材都是翻抄三菱的顺序转移图的。但是s7-200显然不能用sfc(三菱的)编程。这个功能(scr)在我用的模拟软件上不支持,我也无法知道具体怎么用。我想问下,
1.这个继电器用的S0.x点可以用作普通辅助继电器吗?
2.做顺序程序的时候,最后一步怎么写?如何关断?是转移到下一个不用的s继电器上么?
3.Sx.x继电器可以直接置位复位以单独运用一段程序的是么?可以同时激活多个SCR程序组(假设没有二次线圈存在)么?

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三菱的书中,关于被置位的继电器,数据寄存器,计数器值等在被引用条件失去后(指在主控指令(相当于大的分支),顺控指令,子程序及中断等引用中)其值的变化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表述。
我想问下在s7-200中,如果我在1.子程序、2.scr顺控指令某一步中、3.中断服务程序中讲某继电器置位(而不复位),这些程序的条件失效会发生什么情况,该继电器(或计数器数值)是否保持。
换句话说,条件的失效意味着“失电”还是与母线断开,如果与母线断开,显然计数器数值保持。
最令人迷惑的是SCR,在某步里置位的继电器,在下一步执行时是否保持置位?

望解答,谢谢!!!!!!!!!!!!!!!!!!!!!!!!!!!!!!!!!!

三。 S7200的数据是VB2在VB1 右边是么?也就是说vb1,vb2组成Vw1时,高位在低地址里吗?

烦请各位师傅看下谢谢

网友A:
问题这么多,还真不好一次回答完整呢,1,s0.x可以用作普通的辅助继电器。

                                                                          2,在指令树中 ,有步进控制的指令,有转移和结束指令

                                                                          3,应当是。可以自己编写一段程序试验一下。可以同时激活好几个程序组。(并行序列)。

我只能先回答这些了。我要试验试验一下再回答了。

网友B:
关于顺控指令在S7200的手册里有详细介绍的。VB1和VB2组成VW1,高位VB2在低地址是对的

楼主:
对:大话东游 关于

问题这么多,还真不好一次回答完整呢,1,s0.x可以用作普通的辅助继电器。

                                                                          2,在指令树中 ,有步进控制的指令,有转移和结束指令

                                                                          3,应当是。可以自己编写一段程序试验一下。可以同时激活好几个程序组。(并行序列)。

我只能先回答这些了。我要试验试验一下再回答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了!!!第二个小问题是我自己想错了,呵呵。我就是不知道关断(条件失效)子程序和SCR后被置位的继电器是否会复位。我这没PLC。要不您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对:yunlai 关于

关于顺控指令在S7200的手册里有详细介绍的。VB1和VB2组成VW1,高位VB2在低地址是对的

内容的回复:
哦。谢谢关照 说实话,那个手册我不怎么明白。(没法实验)。。地址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用VBx.n来引用其中的某个位的吧??这样,我可以传送报文的吧。。。呵呵

楼主:
对:gzdw888 关于
西门子HMI\PLC做的
内容的回复:

拜托。不要发广告了好不好,也不用贴这么大的图片吧。。。

网友A:
对:神圣小菜 关于回复内容:
对:大话东游 关于

问题这么多,还真不好一次回答完整呢,1,s0.x可以用作普通的辅助继电器。

                                                                          2,在指令树中 ,有步进控制的指令,有转移和结束指令

                                                                          3,应当是。可以自己编写一段程序试验一下。可以同时激活好几个程序组。(并行序列)。

我只能先回答这些了。我要试验试验一下再回答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了!!!第二个小问题是我自己想错了,呵呵。我就是不知道关断(条件失效)子程序和SCR后被置位的继电器是否会复位。我这没PLC。要不您帮我看看。。。。谢谢!!

内容的回复:我今天打开软件看了看指令,转换指令是SCRT,结束指令是SCRE.在条件关断后,S0.x回复位,(指的是前一个S0.X,假如从S0.1转到S0.2,S0.1回复位,如果在S0.1中置位了Q0.0,在进入S0.2的时候,没有把Q0.0复位的话,在S0.2的这段程序中,Q0.0还会接通的。

网友A:
你还可以在软件中把指令树打开,找到你想要的指令,把鼠标在指令上点击一下,然后按下F1,软件会自动的打开相应指令的说明帮助,很详细的介绍。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还可以在软件中把指令树打开,找到你想要的指令,把鼠标在指令上点击一下,然后按下F1,软件会自动的打开相应指令的说明帮助,很详细的介绍。多看看。

好的,谢谢您哦!麻烦您咯!!!!!!!!

网友C:
那个楼上做广告的,是西门子的PLC的吗?还“西门子HMI\PLC做的”,挂羊头的东西还到处做广告

网友D:
2楼的gzdw888你下广告弄得真一点,弄个假的西门子的PLC  连东西真假都不知道 你这广告打的

网友E:
呵呵,不好意思,你们还真识货啊,我用的是深圳合信的PLC,正在试用阶段。西门子的PLC很好用的(个人感觉),我也是做技术的,版主(神圣小菜)可以下载一本S7-200的系统手册看看,那里面对SCR顺序控制继电器有很详细的描述。

网友F:
SCR的结束是SCRE

网友G(2010-01-11):
///一个先进的系统源于优化的设计,通过多年的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向大家推出优秀集成方案:
1.西门子S7-300PLC,CPU315-2DP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大量且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我公司已在窑炉、污水、大气除尘、冶金设备、锅炉设备进行实实在在的工程应用。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用EM277B与IM153相比,还要节约6ES7 972这样的DP接头,节约成本高达40%。
4.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FameView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
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

产品:
1. CO-TRUST兼容S7 PLC I/O模块等工控产品,同时代理SIEMENS S7 PLC
2. CO-TRUST 兼容S7-200,I/O模块,并推出S7100/300
◇ 运用STEP7软件开发平台,100%兼容STEP7,提供更好的PID、MODBUS等程序库
◇ 多个通讯口,CPU224有两个通讯口,CPU226有3个通讯口,RS485/RS232方式
◇ 丰富的I/O模块,除常用模块,还拥有8路模拟量和32点数字量模块
◇ 智能从站接口模块(EM277A),独立从站模块(EM277B),内嵌PID温度控制模块
====咨询:13655181865 QQ:754821510 ====SRR882006@163.COM======
http://sunrongrui.wjw.cn

网友H:
关于顺序继电器编程。200跟FX的基本法则是一致的。

在初级阶段你可以按照FX的法则去编程。参考FX的手册可以了。只是一定要认识一种重要的区别:

FX的非启动SCR段是工作在跳转状态的。所以FX支持不同段内实施双线圈输出没有任何问题。这是FX很好的一个特点。

200的非启动SCR段是工作在OFF状态。扫描仍然要经过所有段内代码。会有双线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