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和DD马达连接,怎么驱动马达,是用高速脉冲吗

楼主(2009-09-03):
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 啊,

网友A:
用高速脉冲是最简单的方式.

Feng-Fighting!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牌子类型PLC什么类型的DD马达?

楼主:
对:Feng-Fighting! 关于

用的是什么牌子类型PLC什么类型的DD马达?

内容的回复:

用西门子s7-200,dd马达还没买呢,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B:
可以帮你搞搞。你先做个试验,是否可以。包括DD马达和PLC。当然,前提是您在北京的话。13811104514、

网友C:
对:wxzsg007 关于回复内容:
对:Feng-Fighting! 关于

用的是什么牌子类型PLC什么类型的DD马达?

内容的回复:

用西门子s7-200,dd马达还没买呢,不知道可行不
内容的回复:

可以的,具体接线伺服马达说明书上有写。

网友D:
应该可以,但也要看你DD马达的类型,DD马达一般是线驱动的,plc最好是差分输出,而且你的plc脉冲频率是不是足够大,因为dd的编码器(或圆光栅)的线数都是很高的,低的频率可以用,但是要设电子齿轮比,这样就会影响精度,就失去了使用DD马达的意义。

网友E:
恩,楼上说的有理,PLC脉冲频率如果不高,也就不用DD马达了。

一般DD会有PVP即点对点的运动,简单的可以实现。也有的比较高级,能做一些程序

用PLC控制建议选择定位模块

网友F:
我这里有DD马达,横河的,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

网友G:
你的DD马达最高转速多大啊?  恐怕PLC的频率不够吧

网友H(2009-12-07):
我这里有DD马达,HIWIN的,最高转速为700转

网友I(2011-11-08):
PLC发脉冲来控制DD马达,如果是高分辨率的话,暂时来说PLC难以实现,考虑DD伺服内部写程序,用PLC 的I/O触发

要先考虑PLC模块的发脉冲速度和DD伺服的接收速度能否匹配!!!!!!

网友J:
我们代理的韩国NS智能DD系统:驱动器内部可编程序,干嘛还用PLC呢?

我们代理日本横河,神钢DD与直线。

也代理韩国NS智能DD直驱系统:全球首家防油防水型DD直驱电机,分辨率最高可达7000万线。

QQ:1498032335

网友K(2017-09-03):
青岛同日电机有限公司,诚招代理

专业生产与销售U型直线电机、平板直线电机、DD马达、直线模组、XY平台、龙门平台,新加坡技术,出口品

质,国产价格。欢迎广大客户来电咨询与采购。

电话:0532-86637718

联系人: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