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PLC编程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用的是q00cpu,编程时用了GX Configurator软件设置AI、AO和串行通信模块,

仿真时出错“The file specified in the parameter settings is not available”;

提示解决方法“(1) Please deletethe file name from the parameter settings.
(2)Make a file as specified in the parameter settings.”

请高手赐教。在线等!

楼主:
文件名提示为“MAIN .QDI”,什么意思,请赐教

楼主:
问题已找到答案,在“PLC参数”中“PLC文件”的“软元件初始值”选项应该选为“未使用”,若选为“使用”,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本人理解如果选为“使用”,在GX程序的“软元件初始值”项中建立一个新文件,再仿真可能也不会出问题,不知道对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文件名提示为“MAIN .QDI”,什么意思,请赐教

是指软元件初始文件

网友A:
出这个原因是你选择了程序内存以外的存储设备,但此设备却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