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旋转码盘测速M/T法实现方法及C语言程序!

楼主(2009-09-03):
目前手上有个项目,需要用接近开关测量旋转码盘的转速,转速范围在0--2500r/m,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测速比较好,要求精度在1%左右。请教高手指点,能否给出测量方法,最好能够给出实现程序样例。感激不尽!

楼主:
各路高手只见浏览不见回复阿!

帮忙写个程序阿!!

网友A:
既然你用的是接近开关,并非旋转编码器,也就是每转一周,发一个脉冲,那么就建议用SPD指令(三菱或台达机型)。

具体的程序如何,请参照相关手册。

网友B:
主要是看你的传感器是 后面是和 什么连接使用的 首先一定要 传感器 本身的反应频率 要够

其次是 你与传感器 配套的转速表 (长度表。计数器)反应 速度也要跟得上 才行

当然 用PLC 的话比较方便来的

网友C(2015-05-13):
你搞定了吗?能给小弟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