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配电室无功补偿电容坏的多不多?

楼主(2009-09-03):
现在为配电室电容头疼
04年安装的1#配电室用25K乏桂林电容40个,现在有30%容量不够,5%的报废。
06年安装的2# 3#配电室共用30K乏无锡康派特电容48个,只有1个漏夜,其他问题暂时没有发现
感觉电容无锡康派特的比桂林的好,因为2# 3#配电室40%以上负载容量为变频器
1#配电室变频器负载不超过20%

曾经短时间用过正泰,德力西,指月电容,不到半年就拜拜

网友A:
我做过一家毛毯厂,以前也是老换电容,(变频器近400-500台),叫老板上滤波,太贵,不干.

后换525V的电容,(德力西),稳定了.五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就是容量要放大,按变压器的65%做!使用中只有40-46%之间

网友B:
用意大利厂的“督凯提”听说保用20年!

网友C:
我选用450V的电容器,正泰和德利西都没出过问题。

楼主:
变频设备多,就容易损坏电容

网友D(2010-08-13):
变频多,谐波量大,电容器自然容易坏,建议安装有源滤波器ecosine

网友E:
特别是夏天,如果散热不好也容易坏电容器

最好是牌子好一点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