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伺服用FX1N好还是用FX2N好

楼主(2009-09-03):
做伺服用FX1N好还是用FX2N好,就是简单的往返程序

网友A:
如果使用位控模块,那么FX2N会比FX1N好。

如果只是利用脉冲输出的话,建议你使用FX1N。

网友B:
FX1N有专业定位指令。

网友C:
简单的往返程序,用1N就可以了,

网友D:
象一楼所说的 如果是利用PLC 脉冲输出就用1N的吧 1N可以发100KP的脉冲呢 一般够用了

2N 也可以发 不过脉冲频率就没有1N哪么高了 就30KP

网友E:
呵呵 2N最高频率20KHZ

网友F:
FX1N晶体管输出型内置可以做2轴定位,而FX2N不支持定位指令。因此,如果2轴以内定位用FX1N好。但是FX1N不能连接定位模块,因此超过2轴就不行了。FX2N可以加定位模块来控制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