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一上电就烧电阻

楼主(2009-09-03):
有一型号为SGDM-20ADA安川伺服,报A40报警,一开始以为电阻坏,然后换了一个电阻,一通电(编码器没有接)然后电阻就冒烟

。拆下来,发现电路板都很新。用万用表量功率模块,都好。然后从另外一台好的同型号伺服拆了一块同样功率模块,同时换了CPU板。

通电还是冒烟。没辙了。向高手们请教。

楼主:
注:烧的电阻就是制动电阻

网友A(2009-12-30):
B2 B3 短接線接錯了吧

楼主:
没有接错,电阻已经烧坏,现在将B2 B3端接去除,将外置电阻接在B1,B2上

网友B(2010-09-07):
您好 您那还有这种CPU板吗 ?我想买一直没买到哦 型号是 SGDM-50ADA的

我QQ  490574675

电话 027-52235029

网友C(2012-11-09):
明显是模块 B跟N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