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200数据块和300数据块使用的不同?

楼主(2009-09-03):
在300中可以db0.dbx1=I0.1或别的

在200中只能vb0 20这样赋值吗????

网友A:
在S7-300
A I0.1
= DB1.DBX1.0   (DB0为系统保留)

在S7-200
LD I0.1
= V0.0

你认为他们有多大差异呢?

楼主:
对:yuanle 关于在S7-300
A I0.1
= DB1.DBX1.0   (DB0为系统保留)

在S7-200
LD I0.1
= V0.0

你认为他们有多大差异呢?
内容的回复:

在200数据块中写LD I0.1老变红,你能举个例子吗

粘贴个图片也好啊

网友B:
好像。。。。恩。。。I寄存器在200里不能被赋值吧。。。。

要赋值的话也要写成这样的吧

VBx   n

VWx  n

你参考下说明书。数据处理这方面西门子还行

网友A:
你的提问内容与标题不符,关于你的提问内容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回答过了。

现在针对你的提问标题给予回答:
200中的数据块与300中的数据块是有区别的。300中的数据块相当于200中的V(变量区),而200中的数据块仅仅是方便给V区变量做赋初值的作用,省却了用户大量使用SM0.1 挂接MOV指令赋初值的麻烦。

300的数据块赋初值是在定义数据块变量是同步定义,而200需要使用数据块进行赋初值的工作,仅仅是使用的方式略微有些差异而已。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