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控制变频器,这样的控制应该怎样做

楼主(2009-09-03):
电脑控制变频器,主要是启动停止,速度调节,常用的参数设置和监控,通过232转485来做,需要哪些软件和材料,这样的控制应该怎样做?请高手指教,不用太复杂

楼主:
高手和;老师呢?没有人解答吗?郁闷?????????????????????????

网友A:
你不说什么样的变频器怎么回答啊

上位机是一种吧

楼主:
艾默生TD1000变频器直接用电脑控制

网友B:
用四八五通讯就行啊  买个模块就行啦

楼主(2010-01-28):
一个通讯模块大概多少钱

网友C:
20多的也有,100多的也有

需要的软件:变频器上位机控制软件

需要的硬件:232转485模块一个,通讯电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