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C LINK 故障问题

楼主(2009-09-03):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采用外部DC24电源,为的是在主回路没有电的情况下,操作盘还可以设置参数,可是现在却因为在主回路没有电的情况下,会报PPCC LINK 这个故障 ,设置了16.09为外部供电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位大侠帮助我解释下?
变频器型号为:ACS800-04P-0440-7+J410

网友A:
让服务站的工程师去现场看看,可能是光纤等线路接触不好,或者板件故障。最好叫专业的服务工程师到现场处理。

因为这个故障是ABB变频器最难处理的故障,可能性非常多。

网友B:
没电的情况下是会报PPCC LINK 这故障的,好像大菜单里面是可以屏蔽该故障.

楼主:
我是想屏蔽掉这个故障,但是没有这个参数,谁能帮帮我呢?

网友C:
我也遇到这种故障修好了一个,还有俩个没修好!急呀!

楼主:
这个不是硬件故障,是一个使用方式的问题,ABB对于外部供24V电源的使用方案,我认为还是有缺陷的。

网友D:
假的故障,由于INT板没有电,关掉这个故障就完了

网友E:
查看变频器的固件,如果是系统软件,关注30.24参数

网友F(2009-10-24):
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采用外部供电,一定要将16.09参数设置为外部24v。

网友G(2010-03-12):
97.09参数可以屏蔽

网友H:
只要AINT和RDCU没有通信上就会报出这个故障!

PPCC LINK是可以屏蔽的。但是是在隐含参数里。可以联系ABB传动公司授权的服务站去现场帮你修改。

网友I(2011-01-18):
更换AINT板,我的刚换过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不是硬件故障,是一个使用方式的问题,ABB对于外部供24V电源的使用方案,我认为还是有缺陷的。

楼上有位兄弟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外部供电,一定要将16.09参数设置为外部24v”。

这样在没有得到启动命令前,RDCU就不去找AINT了。

兄台不可妄下断言,这不是缺陷。你不知道,也不是你的错。

网友I(2011-03-02):
功率板坏了,建议更换

网友K(2011-04-17):
可以不必理会,因为没有和aint板通讯上,所以报警,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