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4V的指示灯用DC24V能点亮吗?

楼主(2009-09-03):
手上有几个AC24V的指示灯,现在如果用在DC24V的环境下,就是给灯通DC24V电源,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如果是白炽灯,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是LED灯,也没问题,因为内部都有整流电路

楼主:
LED灯,我给通DC24V,灯可以点亮。就是不知道长期通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学习方面比较多可以进入这里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帮助你

网友D:
不会有影响,放心用吧。

网友B:
当然不会有影响!!放心使用吧!

网友E:
可能会烧坏,最好,直流电压调低些,因为在交流电路中,指示灯有磁感,在直流电路中没有,这样通上相同的电压,电流会增大

网友F:
LED灯会亮,没有问题

网友A:
在交流电路中,指示灯有磁感——晕!

网友G:
可以用,没问题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