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PLC LINK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主机为DVP-EH2的,通过RS-485接口和16台变频器、2台DTE通讯!采用连续循环的方式寻址!现在还想和一台DVP-12SC的PLC做LINK通讯!不知能不能做到!还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可以做到,但是PLC LINK要求访问的地址连续。所以很多情况下还是建议自己编写MODRD/MODWR指令去实现PLC LINK的功能。使用标志位切换Modbus指令的执行顺序。

具体范例可以参考台达101例。

楼主:
请教lesing,你是说全部用MODRD/MODWR的指令来实现吗!MODBUS站共有20个!执行时是按顺序循环的方式!10MS切换一次!我那个从站PLC接的是3个编码器!我担心的是速度跟不跟得上!

网友A:
你要求多长时间刷新一次呢

楼主:
数据的刷新时间不能超过1秒!主要是接编码器的那个PLC的数据要反映快!

网友B:
这个阿杜解决不了!!HOHO!!要求通讯速度太快了!!无法实现!!只能采用其他的网络模式,比如devicenet、canopen之类的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PLC的485接口已经和3台变频器通讯了,还可不可以通过485接口和触摸屏通讯!因为距离太远了!232可能不能联机!如果这样不能!不知可不可以既做从站又做主站!

网友B:
不可以!!只能是一个模式!!

网友B:
但是可以把PLC作为从站模式!!和变频器同级是可以的,这样使用485连接触摸屏就可以了

楼主:
使用485和触摸屏相连接时数据通讯时的速度是不是很慢啊!距离大凯有30M左右!

网友B:
我最远只做过20m的,所以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还是使用了变频器的全速3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