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应用汇川PLC实现液体称重???

楼主(2009-09-03):
最近厂里搞个项目,但是要测量液体的重量,不知道用PLC怎么来做???

网友A:
汇川PLC没有专用的称重模块的,需要把荷重传感器的信号变成标准信号(信号调理),再用模拟量模块读入进行处理。

楼主:
如果要测量液体重量,用什么来测量呢?流量计还是其他更好的系统配置

网友B(2011-05-01):
用一个称重传感器,输出标准模拟量信号,到A/D模拟量模块,再到plc中处理,加一个触屏或文本来显示和调试重量等其他参数,太灵活了。

网友C(2022-04-02):
加一个称重模块,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模块连,PLC只需要控制称重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