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真空接触器吸合力减弱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09-04):
我单位有数台 CKJ-5/630 真空接触器 线圈电压AC380V 经过桥堆整流,电容滤波供电。使用一段时间后有3台均出现吸合力明显减弱现象,检查发现桥堆二极管完好,直流输出电压正常 请教高手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检查下线圈直流电阻值

网友B:
通几秒交流电就好了.

网友C:
电压太低(特别启动时)

楼主:
对:机管组 关于
电压太低(特别启动时)
内容的回复:
输出直流电压正常的

楼主:
对:富阿牛 关于
通几秒交流电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直流线圈通交流,没什么作用吧

楼主:
对:沧海一黍 关于
检查下线圈直流电阻值
内容的回复:
要用电桥才能测吧 阻值很小的

楼主:
对:沧海一黍 关于
检查下线圈直流电阻值
内容的回复:
测电感量还容易些 我去试试 。感谢大家的回复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