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变频器E540的PID控制例子

楼主(2009-09-04):
求三菱变频器E540的PID控制例子

网友A(2009-12-27):
我是用在张力控制的,用E540 和A740上,张力用电位器的位移变化来输入,为电流输入,设置79为3    128 为20,   129为350      130为11     133为20      实际测量最小输入和最大输入量所对应的频率,在904 和905输入,再经过现场微调,

网友B(2011-09-02):
谢谢,高手的给力,以后多来看你的技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