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求救

楼主(2009-09-04):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有一个三菱FX1N PLC有时能連上电脑,有时連不上,有个ERROR红灯在闪。是CPU出问题还是电池没电,它有没有电池啊?在那里我找不到,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CPU 的问题,FX1N没有电池

网友B:
写个简单的程序写入一下

网友C:
有些不知道的,自己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因为与电脑连不上,程序写不下啊?

网友D:
应该没有电了,你打开面板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E:
L和N端接入220V的电压不?

网友F:
FX1N没有电池。ERROR灯闪烁一般不是硬件问题,常亮一般是硬件问题。查看D8060到D8067里的数值。那些是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