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的时钟怎么与触摸屏对应?

楼主(2009-09-04):
西门子S7-300PLC配GP2000的触摸屏,PLC时钟与触摸屏时钟不一致,如何使其一致起来?

网友A:
将PLC的时钟转存到字中,触摸屏直接取字就可以了,不用触摸屏的时钟QQ:390181753

网友B:
可以读取PLC的时钟,保存到地址里面,触摸屏再读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