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2000的系统时间在哪里看?

楼主(2009-09-04):
GP2000配S7-300,触摸屏面板上显示的时间与PLC 内部时钟有差异,请问如果改GP的时间,使它们对应起来,怎么改?

网友A:
1,在GP2000的离线方式下,可以修改时间。

2,GP2000的内部时间是内部存储器的前20个字中的几个(好像是4,5,6等几个,具体记不清了),可以通过脚本将PLC的时间写入GP

3,好像有个设置,自动将GP的时钟与PLC对应的,没用过,不是很确定。

楼主:
谢谢楼上,我正在困惑中!如果调整PLC时钟,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A:
离线方式,可以修改时间和日期。自己查找,在哪个菜单下我现在不是很记得了。

网友B(2009-10-07):
调整PLC内部时钟要用到指令编写.

不如直接调整触摸屏的系统时间.

在手册中,自己可以看一下.

网友C:
简单问题!联系zq8613916@126.com

网友D(2011-06-15):
按屏的右上角和左下角各一下,选择离线模式 然后改时间就好了

网友E(2011-12-09):
进入后台系统菜单,有一项是修改屏内时间的;

网友F(2012-05-13):
本人现从事销售PROFACE人机界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电话:15814492742

qq:943513365

联系人:刘成波

网友G:
 GP 2000 是什么屏??没有用过?

整PLC时钟,不知道怎么调? 这个 S7-300 PLC 与 PG 连线后在系统中属性中找到 时间/日期 后点击现 PG 同步就行!

网友H(2012-09-28):
好像可以改

找到地址位试试了

网友I:
我是proface技术支持有需要联系我1170096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