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中断有几哪种形式?当一个程序中有两个以上的中端,应该首先执行那一个?

楼主(2009-09-04):
永宏PLC的中断有几哪种形式?当一个程序中有两个以上的中端,应该首先执行那一个?

网友A:
2种,分别是内部中断和外部中断,当有两个以上的中断程序要执行,则首先执行等级优先的中断。

网友B:
有外部输入中断32个和内部定时中断8个

网友C:
其实有外部输入中端、内部定时中断、高速计数中断(高速计数的值与设定值一致时的中断)、脉冲输出完成的中断(脉冲输出值与设定值一致时中断)。

网友D(2010-05-13):
手册上有中断的执行优先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