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数器的递增显示?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09-09-04):
我现用CPM2A-PLC与MPT002文本终端,计数器的递增显示?程序如何编写?特请教高手,

网友A:
计数器正常就是增减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双向计数器中的加法计数。

网友C:
OMRON  PLC  定时/计数器的当前值是递减的,   你可以用设定的定时/计数值减去当前值即可得到递增显示!

例如:  CNTX  10 #200     / /  设定10号计数器为200,

          -   #200   T10  DM300       / /    用设定值200 减去当前值,结果保存到DM300;

这样DM300就是计数器的递增显示的当前值;

网友D(2009-10-22):
正在学习,高速计数和旋转编码器

网友E:
双向计数器中的加法计数 这个比较靠谱,可以试试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