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shiba G7变频器150HP 运行中转速归零

楼主(2009-09-04):
我司有一台东芝G7  150HP 变频器,在运行中转速突然归零,然后又上升。无论是远程调速还是本地调速(面板调速)

均有此现象,且面板没有报警。急需高手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A:
1,查询历史报警记录。

2,观察频率给定和启动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报警后通过故障重置参数重置,重新启动

楼主:
历史纪录没有新的纪录,还是以前的故障报警,

楼主:
有时还会感觉电机没有力量,输出扭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