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09-09-05):
买电器网(MIDIQI.COM)提醒您高压变频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1.选择过高电压等级的弊端

选择过高的电压等级造成投资过高,回收期长。电压等级的提高,电机的绝缘必须提高,使电机价格增加。电压等级的提高,使变频器中电力半导体器件的串联数量加大,成本上升。

可见,对于200~2000kW的电机系统采用6kV、10kV电压等级是极不经济、很不合理的。

2.变频器容量与整流装置相数关系

变频器装置投入6kV电网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谐波抑制的规定。这和电网容量和装置的额定功率有关。

短路容量在1000MVA以内,1000kW装置12相(变压器副边双绕组)即可,如果24相功率就可达2000kW,12相基本上消除了幅值较大的5次和7次谐波。

整流相数超过36相后,谐波电流幅值降低不显著,而制造成本过高。如果电网短路容量2000MVA,则装置容许容量更大。

3.把最高电压降到3kV以下可节约大量投资

从电力电子器件特性及安全系数考虑电压等级的必要性,受电力电子器件电压及电机允许的dv/dt限制,6kV变频器必须采用多电平或多器件串联,造成线路复杂,价格昂贵,可靠性差。对于6kV变频器若是用1700VIGBT,以美国罗宾康的PERFECTHARMONY系列6kV高压变频器为例,每相由5个额定电压为690V的功率单元串联,三相共60只器件。若是用3300V器件,也需3串共30只器件,数量巨大。另一方面装置电流小,器件的电流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以560kW为例,6kV电机电流仅60A左右,而1700V的IGBT电流已达2400A,3300V器件电流达1600A,有大器件不能用,偏要用大量小器件串联,极不合理。即使电机功率达2000kW,电流也只有140A左右,仍很小。

国外的中压变频器有多个电压等级:1.1kV,2.3kV,3kV,4.2kV,6kV,它们主要由电力电子器件的电压等级所确定。

输出同样功率的变频器,使用较高电压或较多单元串联所花的代价大于用较低电压,较少数量而电流较大单元的代价,也就是说在器件电流允许条件下应尽可能选用低的电压等级。

4.隔离变压器问题

为了隔离、改善输入电流及减小谐波,现在所有的中压“直接变频”器都不是真正的直接变频,其输入侧都装有输入变压器,这种配置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既然输入侧有变压器,变频器和电机的电压就没有必要和电网一样,非用10kV和6kV不可,功率2500kW以下电压可以不超过3kV,因此就有了变频器和电机的合理电压等级问题。

200kW~800kW以下的变频调速宜选用380V或660V电压等级。它线路简单,技术成熟,可靠性高,dv/dt小,价格便宜。仍以560kW电机为例,630kW660V的低压变频器约35万,而同容量6000V中压变频器约90万。实现的方法有低-低,低-高,高-低和高-低-高等几种形式。由于电机,变压器的价格远低于变频器,即使更换电机、变压器也合理。

5.原有6kV高压电机如何与3.5kV变频器电压配套

自建国以来传统的6kV高压电机是已投产的主要产品,为了推广3.5kV变频器不可能再花钱更换电机,作者提出一个简便方案,以供参考。

制造厂原有6kV电机一般均为星形接线,其相绕组承受实际电压为3468V,故只要将绕组改接成三角形其它不变。配3.5kV变频器就把变频器电压从6kV下降到3.5kV,从表3可见4.5kV器件不串联就可承受3kV耐压。如果用1.7kV器件3串即可。制造成本将下降30%。而我国目前30MW机组最大电机2500kW采用3.5kV电压完全合理。

6.对电网谐波污染的防治措施

从实用角度整流桥组成12相整流可消除5、7次谐波已基本满足电网谐波要求。因此400kW~800kW采用12相整流即可,1000kW~2500kW采用24相也可以符合要求。

更多技术论文请详见:买电器网 知识库

网友A:
首先,楼主的信息是否可靠?就目前而言1000kW/6kV 的国产变频器不会超过60万,630kW6000V的中压变频器要90万真是太贵了;在国内6kV和10kV是国家标准电网,而电机大多数的也是按照电网电压等级来设计的,没有必要去切换电压等级,这样会给工厂或者现场的维护和备用带来麻烦;

其次,罗宾康的变频器和国内的大多数拓扑结构一样,是先经过变压器把6kV/10kV降为690V/720V然后进行单个模块的整流和逆变,最后又把单个低压变频没款串起来形成高压的,所以但各模块中的逆变桥中用1700V的IGBT足够用了,并不需要吧多个直接串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