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 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09-09-05):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300的PLC,原来的输出模块被人更换过了,可能型号不太一样,现在我在模块信息中看到模块已经组态,但不能有效运行,显示ERROR并且模块STOP,不知是怎么回事,要如何解决呢 多谢

网友A:
就像你说的,模块型号不一样了,

组态过程编译会出错。

程序肯定不能运行。

你现在需要更改那个模块,然后编译。下载

楼主:
但是我从PLC上上载的硬件订货号与目前的模块订货后一致,PLC CPU上显示的也是RUN,但就是我如果CPU程序中输出有输出的时候在模块上没有显示,也就是模块上的输出灯不亮,能具体说下怎么办吗,看模块信息上就显示有ERROR,多谢

网友B:
不是从PLC上上载订货号,是到硬件组态里看组态的硬件对不对得上现在的模块,再不行就是把输出的线路断开,只留电源试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模块之间的通讯块忘记安装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