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门子S7-30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9-05):
1:使用CPU 315F和ET 200S时应如何避免出现“通讯故障”消息? 使用CPU S7 315F, ET 200S以及故障安全DI/DO模块,那么您将调用OB35 的故障安全程序。而且,您已经接受所有监控时间的默认设置值,并且愿意接收“通讯故障”消息。 OB 35 默认设置为100毫秒。您已经将FI/O模块的F监控时间设定为100毫秒,因此至少每100毫秒要寻址一次I/O模块。但是由于每100毫秒才调用一次OB 35,因此会发生通讯故障。要确保OB35的扫描间隔和F监控时间有所差别,请确保F监控时间大于OB35的扫描间隔时间。 S7分布式安全系统,一直到V5.2 SP1 和 6ES7138-4FA00-0AB0,6 ES7138-4FB00-0AB0,6ES7138-4CF00-0AB0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在新的模块中,F 监控时间设定为150毫秒. 2:当DP从站不可用时,PROFIBUS上S7-300 CPU的监控时间是多少? 使用CPU的PROFIBUS接口上的DP从站操作PROFIBUS网络时,希望在启动期间检查期望的组态与实际的组态是否匹配。在 CPU属性对话框中的Startup选项卡上给出了两个不同的时间。 3:如何判断电源或缓冲区出错,如:电池故障? 如果电源(仅S7-400)或缓冲区中的一个错误触发一个事件,则CPU操作系统访问OB81。错误纠正后,重新访问OB81。电池故障情况下,如果电池检测中的BATT.INDIC开关是激活的,则 S7-400仅访问OB81。如果没有组态OB81,则CPU不会进入操作状态STOP。如果OB81不可用,则当电源出错时,C PU仍保持运行。 4:为S7 CPU上的I/O模块(集中式或者分布式的)分配地址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请注意,创建的数据区域(如一个双字)不能组态在过程映象的边界上,因为在该数据块中,只有边界下面的区域能够被读入过程映像,因此不可能从过程映像访问数据。 因此,这些组态规则不支持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 256 字节输入的过程映像的 254 号地址上组态一个输入双字。 如果一定需要如此选址,则必须相应地调整过程映像的大小(在CPU的Properties中)。 5:在S7 CPU中如何进行全局数据的基本通讯?在通讯时需要注意什么?全局数据通讯用于交换小容量数据,全局数据(GD)可以是: 输入和输出 标记 数据块中的数据 定时器和计数器功能 数据交换是指在连入单向或双向GD环的CPU之间以数据包的形式交换数据。GD环由GD环编号来标识。 单向连接:某一CPU可以向多个CPU发送GD数据包。 双向连接:两个CPU之间的连接:每个CPU都可以发送和接收一个GD数据包。 必须确保接收端CPU未确认全局数据的接收。如果想要通过相应通讯块(SFB、FB或FC)来交换数据,则必须进行通讯块之间的连接。通过定义一个连接,可以极大简化通讯块的设计。该定义对所有调用的通讯块都有效且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定义。 6:可以将S7-400存储卡用于CPU 318-2DP吗? 在通常的操作中,只能使用订货号为6ES7951-1K... (Flash EPROM)和6ES7951-1A... (RAM)的“短”> 存储卡。 7:尽管LED灯亮,为什么CPU 31xC不能从缺省地址 124 和 125 读取完整输入? 对于下列型号的CPU ,请检查 24V 电压是否接入引脚 1。LED由输入电流控制。引脚 1 上的 24V 电压需要做进一步处理313C (6ES7 313-5BE0.-0AB0),313C-2DP (6ES7 313-6CE0.-0AB0),313C-2PTP (6ES7 313-6BE0.-0AB0), 314C-2DP (6ES7 314-6CF0.-0AB0),314C-2PTP (6ES7 314-6BF0.-0AB0) 8:配置CPU 31x-2 PN/DP的PN接口时,当PROFINET接口偶尔发生通信错误时,该如何处理? 请确定以太网(PROFINET)中的所有组件(转换)都支持 100 Mbit/s全双工基本操作。避 免中心分配器割裂网络,因为这些设备只能工作于半双工模式。 9:在硬件配置编辑器中,“时钟”修正因子有什么含义呢? 在硬件配置中,通过CPU > Properties > Diagnostics/Clock,你可以进入“时钟”> 域内指定一个修正因子。这个修正因子只影响CPU的硬件时钟。时间中断源自于系统时钟,并且和硬件时钟的设定毫无关系。 10:如何通过PROFIBUS DP用功能块实现在主、从站之间实现双向数据传送? 在主站plc可以通过调用SFC14 “DPRD_DAT“和SFC15 “DPWR_DAT“来完成和从站的数据交换,而对于从站来说可以调用FC1 “DP_SEND“ 和FC2 ”DP_RECV“完成数据的交换。

系统分类: PLC/PAC | 用户分类: PLC | 来源: 转贴

网友A:
可不是几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