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在离线模拟的时候出线,出先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楼主(2009-09-05):
想请教下高手,台达触摸屏在离线模拟的时候出线,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有时候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系统程序冲突导致软件安装的问题,如果影响使用,尝试重新安装,如果还是这样,建议更换其他电脑使用。

楼主:
重新安装了有时候还会出现。我现在是刷新几次有时候会成功。

网友B:
这让给人感觉软件与你电脑商某个东西冲突了,O(∩_∩)O哈哈~

网友C(2010-07-06):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也重新换了电脑,就是不行!求求那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试试把人机软件添加到你杀毒软件的安全区域,有可能是杀毒软件把人机模拟软件链接封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