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系列报F002故障

楼主(2009-09-05):
西门子6SE70系列报F002故障,进线保险正常,求助故障原因,故障点

网友A:
偶是新手,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不过偶在手册上故障表中没有发现f002故障名!!!求教高手

网友B:
1,检查上电顺序

2,测三相进线电源电压,是否小于参数P071的值x1.34后的80%。

QQ:942724632

网友C:
预充电故障,检查TL084母线电压检测点路

网友D:
上电后报故障还是运行中报故障?故障点是不一样的。最大可能整流块损坏一个桥或半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