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变频器报警16,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05):
   我这里有几台丹佛斯2800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警16故障,(16故障是内部短路)请问:我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送修     053280790760  这要仔细检查才能确定是什么故障

网友B:
换掉,我30多台二手的价格很合适。13355210251

网友C:
你哪里的呢,

网友D:
一般是接地故障造成的16报警.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
www.hfsmdq.com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
刘经理13956061435

网友E:
qu驱动,或模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