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问题 接地

楼主(2009-09-05):
1.概述
电气设备某个部分与大之间作良好电气联接称为接。与大土壤直接接触金属导体或金属导体组称为接体:联接电气设备应接部分与接体金属导体称为接线;接体和接线统称为接装置。
电气设备接目主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所有电气设备应按规定进行可靠接。
2.接分类
按接作用分有保护接和工作接两种。
(1)保证人身安全,避免发生人体触电事故,将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与接装置联接方式称为保护接。当人体触及到外壳已带电电气设备时,接体接触电阻远小于人体电阻,绝大部分电流经接体进入大,很小部分流过人体,不致对人生命造成危害。
(2)保证电气设备正常和事故情况下可靠工作而进行接称为工作接,如中性点直接接和间接接以及零线重复接、防雷接等都是工作接。
3.接电阻
接电气设备接装置和大之间电阻称为接电阻,包含五个部分:
(1)电气设备和接线接触电阻。
(2)接线本身电阻。
(3)接体本身电阻。
(4)接体和大接触电阻。
(5)大电阻。
不同电气设备对接电阻有不同要求:
(1)大接短路电流系统R≤0.5Ω
(2)容量100kVA以上变压器或发电机R≤4 Ω
(3)阀型避雷器R≤5 Ω
(4)低压线路金属杆、水泥杆及烟囱接R≤30 Ω
准确数字参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4.装设接装置要求
(1)接线一般用40mm×4mm镀锌扁钢。
(2)接体用镀锌钢管或角钢。钢管直径为50mm,管壁厚不小于3.5mm,长度2~3m。角钢以50mm×50mm×5mm为宜。
(3)接体顶端距面0.5~0.8m,以避开冻土层,钢管或角钢根数视接体周围土壤电阻率而定,一般不少于两根,每根间距为3~5m
(4)接体距建筑物距离1.5m以上,与独立避雷针接体距离大于3m。
(5)接线与接体联接应使用搭接焊。
5.降低土壤电阻率方法
(1)改变接体周围土壤结构: 接体周围土壤2~3m范围内,掺入不容于水、有良好吸水性物质,如木炭、矿渣等,可使电阻率降低到原来1/5~1/10。
2)用食盐、木炭降低土壤电阻率: 用食盐、木炭分层夯实。木炭和细掺匀为一层,约10~15cm厚,再铺2~3cm食盐,共5~8层。铺好后打入接体。此法可使电阻率降至原来1/3~1/5。
3)用长效化学降阻剂: 此法可使土壤电阻率降至原来40%。
6. 接电阻测试检查:
电气设备接电阻应每年春、秋两季雨水较少时各测试一次,确保接合格。一般采用专门仪表(如ZC-8接电阻测试仪)测试,也可采用电流表-电压表法测试。
另外检查内容有:
(1)联接螺栓是否松动、锈蚀。
(2)面以下接线、接体腐蚀情况,是否脱焊。
(3)面接线有无损伤、断裂、腐蚀等。
测试法制要求(略)
测试方法(略)
测试注意事项(略)
7. 接作用
防止人身遭受电击、设备和线路遭受损坏、预防火灾和防止雷击、防止静电损害和保障电力系统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