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一段程序,无法理解

楼主(2009-09-05):
我这有段程序,其中有一条是 LD M8000 ——SUB  D200   T210   D216   ,在前面的程序里,其中T210的值为D200,因为在人机那里有个时间设定值是存放在D200里的,那么请问在这段程序里,用D200去减T210有何用意?谢谢了,我是初学者,

网友A:
梦陨工控主营 特价变频器、PLC电缆、PLC电池、示波表等 产品,具体请进:httP://www.mengyun868.cn

厦门梦陨工作室*梦陨工控专营店
联系电话:15060705613 0592-6089061
Q Q:598963993 348582971
邮箱:wangdaojia01@163.com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金茂花园)海旺路77号201室

网友B:
不是光看程序的 要看工艺的 光看这个根本就没用

楼主:
对:durungang123 关于不是光看程序的 要看工艺的 光看这个根本就没用 内容的回复:能否举个例子呢?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用定时器的值去减定时器的?嘿嘿

网友C:
是不是设定值减实际值,这样有可能是计算剩余时间

如果两个值是一样的类型,那就是确认它的误差,用周期去理解

网友D:
应该是如楼上所说,用来计算剩余时间的

网友E:
根据D216的使用决定,可能用来在人机上显示剩余时间

网友F:
看这段程序,我用过,这样就是为了显示剩余时间的,一般是在屏上显示

网友G:
D200为设定值是固定的,但T210是计时,数据是变化的,只是计时到D200所设数据T210才会触发,计算剩余时间

网友H:
楼上说的对呀!呵呵,我这供应PLC电缆拉,需要的联系。qq:523860371

网友I:
我感觉应该是时间差,建议你在具体看看工艺

网友J:
规定你跑100米,可你跑了80米,那么用100减去80米得到的就是那个想要得到结果的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规定你跑100米,可你跑了80米,那么用100减去80米得到的就是那个想要得到结果的人。是这样的吧?

网友L:
楼上各位说的都不错,就是计算剩余时间的,寄存器D200里面是定值,而T210是当条件成熟时会变化的,并且这条指令是M8000触发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这条语句,所以D216中显示的就是当前的剩余时间。如果这样用的话应该在界面也会有D216是显示的,楼主看看有没有。

网友M(2009-10-30):
楼上各位说得不错,应是在触摸屏上显示剩余时间的。

网友N:
程序实时监控吧!还是要看你的主程序

网友O:
我想应该是调节时间的一段程序

网友P:
无聊的话题,无聊的事

网友Q:
我有一只三菱FX2N-16MR可编程控制器(旧的,拆机)程序可以写入,读出。运行也正常。就是不能断电,断电后重新上电后就显示程序错误,无法运行。请哪位行家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R:
Sgm1200最 大的可能是你 的plc内部电池没电,更换一节专用电池就好

网友S:
这个还是要根据工艺来查看的

网友T:
这种语句是错误的,根本无法运行,仿真以下就知道了!

网友U:
项目急需采购西门子PLC,二手的也可以, 13811476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