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 不能上载程序求助

楼主(2009-09-06):
我的plc是 1769 L32E,RSLOGIX5000 V13上载程序时提示: controller is secure,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大侠们赐教呀

网友A:
可能有密码保护吧??

网友B:
控制器被锁定了,或者你上载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自己编写一段小程序,上载试试。

网友C:
控制器被锁定了!!!!!!!!!!!

网友D(2009-10-27):
控制器加密码了,把密码给解除了就行了。

网友E:
大家好,请问如何加密?

网友D:
程序加密需要安装一个AB的小插件,名字是Logix  CPU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