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启动的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可以装变频器?

楼主(2009-09-06):
我们单位有一台球磨机,电机是220KW,4级的,现采用串频敏变阻器降压启动,领导让改变频器启动,请问各位可不可以实现呢?

网友A:
白痴领导+工控菜鸟=糟糕的事情结果..呵呵

楼主:
请说原因和结论,谢谢!在线急等!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在线急等!

网友B:
补充一下:

厂家夸大其词的节能宣传+白痴领导+工控菜鸟=糟糕的结果

变频的主要功能是调速,在需要大幅度调速的场合,才有节能的可能及空间,尤其是用于风机、水泵等设备。

如果仅仅是用于启动,及全速运行,不但不能节能,反而会多耗电能。

.此外,变频的过载能力非常差,最大也不得超过1.5,稍有过载,就立即自我停机保护,远不及其他驱动方式。

网友C:
改成变频驱动是没用的,如果是因为起动性能不好,频敏的故障率高的话,可以采用我公司的水阻柜起动,起动电流可控制在1。5倍以内,故障率极低,可靠运行二十年。襄樊金顿电气有限公司  QQ121039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