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画面与PLC步进梯形图程序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9-09-06):
编了一个PLC步进梯形图的程序,每个步进点对应一个人机画面编号,如何将步进点的程序写至相应的人机两面里,使至可以在人机里可以更改相应的程序,,,,,盼大侠们指点,

网友A:
目前暂时不能在人机上直接监控PLC的梯形图程序,可以通过人机的BY PASS功能,实现通过人机在电脑中监控和修改PLC程序,而不需电脑再去连接PLC实现。

楼主:
我主要想要的目的是将PLC的输出点引到人机界面里上操作都可自由规划其输出顺序,人机里的存储空间该怎么做?

网友B:
   那直接用人机的宏功能来实现你的要求,具体要的逻辑在宏里面来完成就行

楼主:
 这几天都在看宏指令与宏程序,都觉得达不到要求,还是不得其解呀,周围又没人能教,,,,,,能否编个比较简单的给我参考下(辟如实现2个输出2个程序步),邮箱:denghailong21846@163.com,,,万分感谢,实在是困扰了很久,每天为了个问题而烦恼??/

楼主:
对:aibi 关于

   那直接用人机的宏功能来实现你的要求,具体要的逻辑在宏里面来完成就行

内容的回复:
这几天都在看宏指令与宏程序,都觉得达不到要求,还是不得其解呀,周围又没人能教,,,,,,能否编个比较简单的给我参考下(辟如实现2个输出2个程序步),邮箱:denghailong21846@163.com,,,万分感谢,实在是困扰了很久,每天为了个问题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