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离合器的故障

楼主(2009-09-06):
大家好!我有一个磁粉离合器通电后没有磁力,检查线圈阻值是好的,磁粉是新换的,不知是什么故障?请大家值点,谢谢!

网友A:
那还是老问题,磁粉漏掉了,线圈不一定是好的,线圈电压是DC24V的吧?

楼主:
1楼你好,磁粉没有漏啊?我换新磁粉试过,没有磁力,线圈是DC24V的。线圈是好的。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看你的表达,你最好用外接电源看看!我估计是电源和线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