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CPH2AH的PLC连接西门子触摸屏时网络配置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9-09-06):
欧姆龙CPH2AH的PLC连接西门子触摸屏时网络配置应该如何设置?设置SYSMAC WAY可以吗?PLC的站点在CXP中如何设置?触摸屏中按钮的变量应如何选择 ? 触摸屏中按钮的变量应如何选择 ?

网友A(2009-10-12):
触摸屏和plc通讯的时候和plc的参数设定没的关系的,只有在触摸屏的编程软件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