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CF3.7

楼主(2009-09-06):
我是新手!最近碰到一个难题请各位大师帮忙:台达变频11KW--B显示HPF1,我换了主板后显示CF3.7,光耦,电流传感器,运放换掉后仍然是CF3.7;把电流传感器拆下来后显示CF3.6!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请各路神仙快快指点!

网友A(2009-12-14):
说明书:检测有线路故障,我也同有一故障机,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B:
台达的故障不好修,有时修好几天又跳这一故障!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我们是三菱、台达的代理商,这样的故障维修过很多。

以便联系加我在线QQ:272275989  13728303161  孙工

楼主:
对:WYG589178700 关于

台达的故障不好修,有时修好几天又跳这一故障!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内容的回复:我这台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换了几个不大好的电容和7915就好了!

楼主(2011-09-30):
台达F55kw不定时的跳OCC,故障说明是驱动模块异常!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D(2013-03-25):
引用 楼主:
台达F55kw不定时的跳OCC,故障说明是驱动模块异常...

 1:六路驱动有问题。

2: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