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松下FPG-C32T PLC 寄存器里的数据错乱????????

楼主(2009-09-06):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如图,我用时间继电器计时,设定值放在SV里 ,上位机也是松下的触摸屏,当更改断电保存寄存器的值时,SV的值也改变。

但监视发现SV里的值为6位数,明显是不正常的。SV换了个地址也一样。

如图的SV11 ,参数无法改变,好像F1指令无效是的!!!

但有时发现SV里的数据虽然有6位数,但让设备运行时,定时器工作的时间是自己所设定的时间。

网友A:
你用的是双字节的传送指令,编程序的时候要注意用的数字寄存器到底是单字还是双字。

楼主:
但有时候用单字节指令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你用的是双字传送指令,SV也是双字的,你这段程序是有问题

网友C:
程序有点乱,F1(DMV)32位元(双字)传送,第1行跟第9行重复出现SV4,第2行和第7行重复出现SV8。其它地方应该也有出乱的地方!自己慢慢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点乱,F1(DMV)32位元(双字)传送,第1行跟第9行重复出现SV4,第2行和第7行重复出现SV8。其它地方应该也有出乱的地方!自己慢慢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点乱,F1(DMV)32位元(双字)传送,第1行跟第9行重复出现SV4,第2行和第7行重复出现SV8。其它地方应该也有出乱的地方!自己慢慢看一下……

SV是单字16位寄存器

网友F(2010-01-03):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

吴铃声 13671889716 有问题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