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及变频器组合应用实现变频恒压供水(2)

楼主(2009-09-06):
速、设定压力、频率、电流、电压等模拟信号量。
以往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在水压高时,通常采用停变频泵,再将变频器以工频运行方式切换到正在以工频运行的泵上进行调节。这种切换的方式理论上要比直接切换工频的方式先进,但其容易引起泵组的频繁起停,从而减少设备的使用寿命。而在该系统中采用直接停工频泵的运行方式,同时由变频器迅速调节,只要参数设置合适www.cechina.cn,即可实现泵组的无冲击切换,使水压过渡平稳,有效的防止了水压的大范围波动及水压太低时的短时间缺水的现象,提高了供水品质。
6、触摸屏界面设计和运行操作
第一步:确认接通触摸屏电源,进入触摸屏欢迎界面,如图1。

第二步:在欢迎界面中用一个手指轻压“进入系统”,进入“系统主画面”,如图
2。

第三步:要进行参数设定。手指轻压“参数设定”,进入参数设定画面,如图3。

点击时间后的数字可以弹出软键盘,在软键盘中设定切泵时间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单位为小时,设定后轻压“Enter”确认。按上面的方法依次设定加泵时间和减泵时间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单位为秒;用同样的方法对P、I值进行设定。
第四步:轻压可以返回系统主画面
www.cechina.cn
,在主画面中轻压“状态画面”可以进入系统状态画面,如图4。

轻压“系统压力设定”后面的方框,在软键盘上设定管网压力,单位为MPa,即1MPa=10个压。
第五步:轻压“启动”,启动PLC设定的程序,开始控制切泵,实现恒压供水。状态监视页面将会显示当前工作状态。
在系统出现故障时,手指轻压“停止”后,水泵停止工作,然后进行维护。
7、结束语
该系统采用PLC和变频器结合,系统运行平稳可靠,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职守的全自动循环切泵、变频运行,保证了各台水泵运行效率的最优和设备的稳定运转启动平稳,消除了启动大电流冲击,由于泵的平均转速降低了,从而可延长泵的使用寿命,可以消除启动和停机时的水锤效应。通过触摸屏上的组态画面就可进行供水压力的设定,监视设备运行状况同时可以查询设备故障信息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大大提高恒压供水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及对现场设备的监控能力

网友A:
你有做过现场调试吗?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变频恒压控制有很多条件的,变频器转速过低会产生水锤现象,

楼主:
您所说的水锤也就是泵的抽力克服不了水的自身重力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