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控制模式用模拟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9-09-06):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用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器上是+/-0v-10v电压控制伺服的速度与方向,正电压伺服正转负电压伺服反转,可是PLC模拟量模块只能发0v-10v的电压,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伺服电机是安川的,我有看到有人说用速度零漂移的办法设置,可是安川的零漂移功能好像只能设1V以下

楼主:
请刘老师帮忙看看啊!急需解决

网友A:
安川伺服器有一个IO口控制速度的方向。

网友B:
选一款-10V ~ +10V的信号输入模拟量模块!

楼主:
力川电气 dsppower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安川伺服器有一个IO口控制速度的方向。

有吗?我怎么没有找到,安川∑-Ⅱ系列的说明书,我打了好久都没有发现啊,能否详细告知

楼主:
miy_gongkong miy_gongkong
选一款-10V ~ +10V的信号输入模拟量模块!

我使用的PLC没有这种模块啊,好像一般PLC都是0V ~ +10V的信号模块

网友C:
不能,-10V ~ +10V的信号只能控制速度,正反转有专门的信号接头。

网友D:
选一款-10V ~ +10V的信号输入模拟量模块当然可以,但如果楼主不想换伺服驱动器,那就看看驱动器上有没有方向控制端子,如果有,那只需配合速度方向给出0/1电平信号到这个端子就行了;也可以用总线通讯方式来实现速度指令的给定(包括方向切换);如果还是没有,那可以考虑用2个继电器的各自一对触点串接在速度给电信号线路上,用继电器进行信号极性切换

网友E:
伺服一般是收+/-电压信号的。变频器有不少可以收独立的方向信号,伺服这样的就不多了。

建议还是换PLC模块,+/-10V输出也不是很奇怪的规格。或者,就用脉冲控制算了。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回复,换PLC模块是行不通的了,因为是在做的项目,PLC已经用上了,上100套PLC,不可能更换了,而这个品牌是没+/-10V输出规格的模块的,原来就是用脉冲控制,达不到要求想改成速度控制,难道这种情况真的就没办法了吗,伺服为什么不加方向信号呢,用继电器切换不知行不行?只有先用脉冲控制来做了,

楼主:
PistoN topkingjun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选一款-10V ~ +10V的信号输入模拟量模块当然可以,但如果楼主不想换伺服驱动器,那就看看驱动器上有没有方向控制端子,如果有,那只需配合速度方向给出0/1电平信号到这个端子就行了;也可以用总线通讯方式来实现速度指令的给定(包括方向切换);如果还是没有,那可以考虑用2个继电器的各自一对触点串接在速度给电信号线路上,用继电器进行信号极性切换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你说的更换硬件是不可能的了,用继电器切换的方式可以吗?你有没有应用过,如果电压很低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触点接触不良而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呢?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把安川的这个功能和另外一个品牌混了,安川在外部模拟量速度模式下,没有单独分配Di来指示当前输入命令反向.

安川只有在内部寄存器速度模式,才规划了/SPD-D来指示当前速度的方向.

网友E:
"用继电器切换不知行不行?"

应该是不行,除非对定位没什么要求。伺服的定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反复修正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速度信号很小但是方向变换频繁。

楼主:
刘岩利 liuyan

 "用继电器切换不知行不行?"

应该是不行,除非对定位没什么要求。伺服的定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反复修正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速度信号很小但是方向变换频繁。
伺服的定位过程中反复修正是不是驱动器内部的调整吗?外部方向信号应该是不需要改变的吧?如用脉冲做定位控制时,方向信号就不会在定位时反复变化呀?模拟量控制时PLC也不会反复给出正负电压信号呀!请刘老师再解释下,谢谢!

网友E:
“伺服的定位过程中反复修正是不是驱动器内部的调整吗?”

不只是驱动器内部的调整。

“外部方向信号应该是不需要改变的吧?”

需要改变

“如用脉冲做定位控制时,方向信号就不会在定位时反复变化呀?”

您不是打算用模拟量做速度控制么?

“模拟量控制时PLC也不会反复给出正负电压信号呀!”

会的。

网友F:
"换PLC模块是行不通的了,因为是在做的项目,PLC已经用上了,上100套PLC,不可能更换了,而这个品牌是没+/-10V输出规格的模块的,"

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 的办法,可以做一个PCB,输入0-10V,输出+/-10V的,电路的核心就是一/两个运算放大器,如果楼主需要,本人可代劳.

网友G:
 用模拟量控制器最好选用运动控制卡,可以接收编码器反馈的,控制卡  PLC用作模拟量控制档次太低了

网友H:
我看楼主的问题的核心应该是:
为什么以前用的脉冲控制达不到要求了?
用模拟量控制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个人拙见,如果是位置控制,用以前的脉冲控制达不到要求了,改用模拟量控制就可以达到么?除非是PLC自带模拟量闭环控制得功能或选用专用的模块吧。如果PLC自带这样的功能(或模块),貌似不可能不支持+-10V吧。既然不支持+-10V,那应该是普通的模拟量模块。难道楼主要在PLC里面自己写闭环算法?一般的PLC好像没有这么强的的运算能力吧!

网友I(2011-01-08):
你好,我想请教下,我的伺服是BUM60的,用速度控制的时候转的很正常,反馈的和实际值也是对的。但是用位置控制时,马达转不起来,里面在响,也不报警,那这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确认脉冲接线和脉冲模式设置

网友J(2011-09-07):
给一个0-10V的模拟量,两个常开点触点可不可以控制安川伺服电机正反转?

网友K:
急啊! 用永宏PLC的模拟量去控制安川伺服电机了,我需要正反转的?

网友L:
我看过以上的内容,没找到答案,哈哈

网友M(2014-05-10):
想请问楼主,关于模拟量的控制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2014-06-18):
永宏的模拟量模块有+—10V输出的哦,我就是在永宏做售后的,我很清楚,4A2D就有,另外安川的伺服要想正反转,直接+-10V就可以了,正电压正转,负电压反转。

三菱J2S伺服才是只接正电压,然后有引脚来控制正反转

网友O:
唉,事情比较麻烦啊,PLC不让换,试试modbus吧,看看行不行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P(2023-06-19):
引用 网友L:
我看过以上的内容,没找到<此处内容被屏蔽>,哈哈

<此处内容被屏蔽>就是继电器把模拟量交换就可以了😀

网友Q:
将PLC模拟量输出的0V-10V电压,转换成-10V至+10V的电压范围,才可以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

你可以考虑使用电压转换器将PLC模拟量模块的输出电压进行转换。通常,电压转换器会提供一个调节电压跨度(gain)和一个偏移电压的旋钮,你可以利用这两个旋钮来调整电压范围和实现反向控制。

有需求电机及驱动器产品可以来爱合发FA自动化集采平台了解详情款喔!